[求助] Z。。verilog使用中遇到的一个关于高阻的使用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3-16):
悬赏0资产
assign clkawire = (((!DSP_TAAWE)&&(DSP_TAAOE))==1'bz)? clka2init_dpram_clk_out:dpram_clk;。。。

上面的一句话。综合没有问题,但是之前都没有这样用过,,特来请教。
DSP_TAAWE,DSP_TAAOE,是顶层模块中的port,都是输入
其实,这句话的本意是,如果DSP那边没有数据过来的话,clkawire连接到wire  clka2init_dpram_clk_out,
如果有数据过来的话,clkawire连接到wire  dpram_clk

在上面的代码中,用((!DSP_TAAWE)&&(DSP_TAAOE))==1'bz)来判断DSP是否有数据过来,应为我在DSP的手册上看见,如果那边没有数据过来,相关的引脚都是高阻状态。

网友:
从来没见过这种用法,只看到要做3态的inout才可能用到高阻,直接用高阻来等于信号应该有问题

网友:
跟三态的IO一样

网友:
二楼说得对,我想可综合只是将高阻态当成0或1。

网友:
这样写是有问题的,不是可终合的代码风格!高阻态(z),一般用于三态建模,或用来写行为级代码,如编写测试平台,便于debug.我觉得照你描述的,应该加一个使能信号,由这个信号来决定选择哪路数据。

网友:
高阻态是一种人为定义的负载状态,在此状态下,可以主观认为是一个大电阻。在高阻端测量的信号可以是电平范围内的任何电压。现实电路中是不能将高阻态作为判断标准的。

网友:
才遇到差不多的问题~~谢谢楼上的回答哈~~

网友:
signal == 1'bz 这种语句仅仅能用于仿真,用来综合可能结果未知。而仿真中一般是 === 1'bz 这种判断。
建议楼主还是多从硬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实际电路中你怎么知道一个信号是不是高阻呢?
建议还是用DSP那边的控制信号来做选择,什么信号导致DSP没有信号过来,就用那个信号来进行判断

网友:
和高阻z比较有点诡异,旁观之中。

网友(2012-07-09):
要是一个端口有高电平,低电平,高阻三种状态,这三种状态代表着不同的功能,那我该如何去判断呢?要可综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无法通过这条线判断,采'Z'的结果也是‘1’。
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信号告诉你,现在三态线上已经只有0/1两态了,然后你这时去采样才行。

网友:
你这句话等同于assign clkawire = dpram_clk; 因为判断条件永不为真(只有用“===”才可能为真)

网友:
高阻态是电路层面的东西,不要在逻辑中使用。另外在数字前端设计中,在芯片内部一般是不会使用高阻态来描述的,只有在IO的建模上会出现高阻态这个东西。

网友:
可以通过PAD的PullUP,PullDown功能实现:
  1.现将PAD上拉,检测输入为高点平,
  2.再将PAD下拉,检测输入为低电平,
  如果两个条件都满足,则可以认为输入为高阻。
当然为了防止输入是变化的信号时刚好满足两个条件,可以增加检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