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35 NX64K(N=1~132)的时钟方案。

楼主(2012-03-16):
目前正在做V.35的接入设备,接口速率要求有点怪,要求NX64K(N=1~132),也就是64K~8192K+256K。一般的可编程时钟芯片就不太满足要求了(例如EXAR公司的XRT8001,只有64~2048K,后面就是2048的倍数了)。

求教大侠们,如何做这个方案(设备采用主从同步,取线路参考钟2048K或者64K的倍数)。

1、有没有能够直接产生的单芯片解决方案(既然V.35能够跑8192K的速率,为啥我就没有找到相应的时钟芯片?)
2、用DDS技术?
3、FPGA内部锁相环能够做吗?NCO呢?(例如Cyclone IV的EP4CE115)

请各位不吝赐教哦!3Q!

网友(2013-10-29):
请问V.35接口的帧格式是什么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