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nmLVS-H 如何extract/recognize 每级的text(label)

楼主(2012-03-16):
如题,
哪位前辈能帮忙讲解一下calibre nmLVS-H 如何extract/recognize 每级的text(label)?

网友:
是要工具识别所有层的label么?
TEXT DEP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斑竹是文件里写的 TEXT DEPTH PRIMARY 吗?为什么是PRIMARY而不是YES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你做layout设计了不同level

工具想知道识别哪个level的TEXT,你告诉它YES,它会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所以一般都是设置PRIMARY是吧~跑TOP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学到~~多谢斑竹~~~有你们罩着真是有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起学习,每个人了解的/接触的都不一样,所以要多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如果想要每一层的unattached label全部报错的话要怎么改文件呢?
   现在因为是两个人在干 但是另外一个同事比较迷糊。。我也不可能一个个去查,希望做TOP的时候能把底层的这种错误也报出来。

   另外像这种错如果没清理会有什么后果?工艺方面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看到别人写了一条PORT DEPTH PRIMARY  和text DEPTH PRIMARY有什么区别吗?
  目前我写的还是text DEPTH PRIMARY 但是用txt打的unattached label却没报,而是PORT报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unattached label只是个warning

label只是对LVS时起一个对应识别的作用,不影响最终加工。

其实,你只要最top级的label打对了,并通过了LVS验证就可以了,内部的unattached label可以无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外,LVS的时候,transcript中会报warning,哪些label没打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啦~~~多谢斑竹~~~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anscript?
  command形式中没见过,是和*.ext中一样的吗?

网友:
你用图形界面跑的时候,run LVS后,它自动跳到transcript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试试。
另外想请教斑竹一个问题:
我在lvs ruledeck中看到有n_pusb这一层,而且softchk也会检查这一层。但其不是组成Device的层,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个层次。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到rule里面去逆着推导这个层,看看它是由哪几个layer组成的;还是在layer define里面直接存在的,(也就是layer name+gds number组成的)。

最后还原到design rule里面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