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lib与使用ILM做物理设计遇到的困惑

楼主(2012-03-16):
我在顶层做P&R,对于一个子模块,在做到post_CTS以后,我用.lib将它读到我的顶层时,我报出与这个子模块有talk的某些reg的时钟路径latency是700ps左右,而使用ILM将子模块读进来后,同样是这些reg的时钟路径latency竟为1200ps,但是这两条路径完全是同一条路径,这是为什么?备注,这个reg在子模块的外面,extractRCmode pre_route,delayCalMode -engine signalstorm 都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它们都是同一批路径

网友:
lib或者ILM抽得不准或者使用不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回答,能继续问你一个问题吗?我想在pre_cts阶段将若干个线的delay设置为定值,且我希望这些线的值能保持到我做完cts。该怎么办?

网友:
set_annotated_delay
但是不保证encounter会一直保持住它,所以要坚持set_annotated_delay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版主回答,这样可不可以,read_sdf -file -persistent  。如果pre_cts的时候,我使用了这个命令,那么做完cts以后我想取消,该怎么办啊?

网友:
把timing manual里面那些设定再做一遍,再timeDesign时,就自动把sdf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