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报错

楼主(2012-03-16):
画EEPROM版图的bit cell单元,使用SMIC0.18um工艺,将bit cell扩大容量进行拼接后(小容量并不报错),DRC验证报错:Convention_Lat3b3:Maximun space 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region inside th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在design rule中并没有找到这个错误的解释。这个错误具体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解决。如果用较小容量的bit cell单元拼接成所需容量的话,那样面积就是大很多。

网友:
LZ意思是不是将STDcell flatten后自行修改成新的STDcell?如果这样的话会有很多DRC问题的,因为foundry给的STDcell很多地方都是偷rule的,但是他们流片验证过这样是没问题的,所以打包成一个黑盒子,DRC并不检测内部。你一旦把cell flatten,那么就要检测内部了,这样就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没有 flatten,只是增大了容量,放在一个更大的衬底里,没有其他错误,只有那么一种错误。

网友:
防止闩锁的一个规则,Maximun space 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region inside th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这个后面应该还有个数值吧,多打衬底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看来是latch-up报错,楼主你要在cell块之间每隔一段安全距离放一些substrate cont,一个大的衬底离中心位置的cell太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这种错误,画小一点就没有。只有通过画小一点的方法来解决吗?这样拼起来后面积会大点。

网友:
咨询专家看报错能否不管...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
latch-up报错,可以加一些PICK-UP点

网友(2014-06-07):
加上welltip就可以

网友:
你均匀点隔一距离画上衬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