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CV

楼主(2012-03-16):
我们公司做STA评价的做法如下:
MAX_HT(worst case)条件下生成set_up分析报告时,不做OCV分析,
而在生成hold(包括best case和typ条件)分析报告時要做OCV分析。
其他公司也是这么做的吗?为什么?

楼主:
自己顶起来,求版主出来解惑?

网友:
我们都加,只是不同corner,ocv加的不一样,
你们的工艺是多少的?
setup 不加的话,那就是放松了,但是并不代表回片频率会达不到要求,因为pt本身就是非常严格的工具。setup放松一点,工艺较老的时候,或许没什么问题。大不了降频测试
但是hold一定要保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nm。
   Worst case下setup不加OCV,请问这个放松有什么根据吗。
  为什么在best case下又一定要加OCV測hold呢?

网友:
90nm的ocv影响还不是那么严重,setup放松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pt本身计算时序的方法就是偏悲观的。更何况一般情况下uncertanity中留有一定的margin,回片如果真的有setup问题,大不了降频嘛,
我们上一个片子40的工艺,最后signoff的时候,setup也没有清干净,但是回片测试没有问题
但是hold检查严格一点好

网友:
90nm以下OCV影响比较明显吧,向楼上所说 setup不是大问题 大不了降频跑呗 hold肯定要严格确认的,hold与频率无关,是同边沿check。

网友:
楼上您哪家公司的嘛,40nm外企做的比较多把

网友:
现在都用aocvm了吧 ?

楼主:
再顶
大家来分享

网友:
0.11以下所有corner 不管setup还是hold 都有加OCV,只不过setup 会加的轻一些~

网友:
32纳米以下工艺,OCV影响更大,OCV 必须的。

网友(2012-04-15):
It seems that you should take OCV at 65nm technology, is no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