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位ADC信号输出pad选择

楼主(2012-03-16):
正在做12位adc的版图,上华0.5工艺的,不知道他的12位输出应该用什么类型的pad啊?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另位与之对应的模块的输入的pad的类型应该选择哪个。求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问题没看懂,pad有什么类型的?

网友:
这个楼主没有讲明白,不好说!

网友:
感觉这个是不是该和foundry沟通?

网友:
foundry给的资料里有典型pad的实例,如果bonding没有特殊要求。用推荐的pad结构就可以了。主要是要把poly,mental等层连起来

网友:
樓主應該要給出PAD的完整編號與使用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