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程序下载不进去,怎么会事?

楼主(2012-03-16):
自己设计的板子,JTAG线下载的,能找到fpga这个期间,但用IMPAT下载显示成功,但是程序不跑(程序没问题),用CHIPSCOPE下载后提示生成0个核,说明根本没有下载进去或者下载进去了没跑,这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
chipscope下载以后没有核,不能说没有下载景区吧
他只能说名你没有插入测试核吧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确定一下FPGA芯片的时钟信号输入与复位信号输入是否正确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搞定了,我一个管脚没接地,没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