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升压芯片的配置电容看不明白,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2-03-16):
其中的Cout的4*10uf是什么意思
是4到10uf之间都可以嘛,谢谢

网友:
4颗并联吧

网友:
4个并联。。。。。。。。。。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2012-05-06):
四个并联,减小阻抗,这样是有利于减小输出纹波的!

网友:
升压拓扑,输入电流纹波大,需要大的输出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4 pcs of 10uF capacitors, parallel together to get lower ESR.

网友:
4个并联减小ESR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