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对称的问题

楼主(2012-03-17):
以上三种配置方法,假设W=10 和 W=5 m=2的驱动力一样。 现在就考虑匹配。哪种方案最好呢?
我本来想按照配置2让LAYOUT人员画,他给画了个配置3,我看了半天配置3,怎么觉得和配置1是一样的。那这样还需要中心对称吗?
不过用配置2的确面积要拉的相对较大,管子间跨度大。(这个孔和管子的比例没表示好;当管子是2/10的时候,孔打进去基本面积就大了一倍。对了,实际的也不是1:2这三个管子,是一大圈,孔也不可能都打在外侧)
想不清楚,想听听大家的想法。谢谢。

还有这两个,配置5是我原来的设想,给画了个配置4。怎么看待这两个配置?

网友:
第一行配置2最优,配置三属于搞怪,性能可能还不及配置一。同理第二行配置五更优。
以上只是从普遍按理来说。具体的对称匹配还要看电路的要求,没有说哪一种是万能的最好的。

楼主:
顶一下
没有别的看法了吗?

网友:
没标AB,也不知道你的2是怎么个对称法,如果大家都是A在中间B在两边,我觉得其实2和1,3也没太大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A(1)在中间。偷懒了。

网友:
第二个就可以吧。
第五个好是好,但是太浪费面积了,你需要这么高的要求吗?
得不偿失呀~

网友:
AB管是1:2的关系吗?

网友:
如果L比较小的话,3比1要好。2要看你怎么连线,匹配未必比3好。
4和5比较来说肯定5好,但是走线很麻烦,器件间距也加大,没有4的器件更集中一些。
由于L很大,所以4的方案对L的影响不是很突出,可取。

个人见解,欢迎指正。

网友:
没必要非得做成对称的吧

网友(2012-04-19):
从原则上说,除非是差分对管,不要求做多高的匹配,如果你这个是电流镜的话。。。一字排开,靠近,两边加dummy反而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