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导入后的原理图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17):
ERROR: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spectre cmos_sch cmos,sch schematic veriloga ahdl" for instance U442 in cell digital ,Either add one of these view to :library:gds cell :AN03D1 or modify the view list to contain an existing view.
但我的library gds里有AN03D1啊。
求大神帮忙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解决了吗?现在只把数字部分RTL verilog文件做成一个cell里面有smybol和funtion,然后再做一个mix-sim的cell 这里面包含一个schmeic和一个config,然后ADE的时候,我想先创建一个网标,create netlist的时候也出现你类似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流程正确吗?因为我只有数字部分,我也知道,这个create netlist是不是提取不了数字部分的netlist呢?请问你有类似资料吗?谢谢!!!!

网友(2021-07-05):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咋解决啊

网友(2022-11-29):
verilog的行为级仿真需要用AMS混合仿真,新建一个config做混合仿真即可

网友(2024-02-29):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