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门控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03-17):
假如我想使用门控时钟的结构,那我该在哪一步中实现呢?就是说综合生成网表后,要布局布线,那门控时钟的电路结构在什么时候插入到生成的电路里,怎么插入?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在DC里面,先
set_clock_gating_style

然后read_verilog读入设计

create_clock

然后  insert_clock_gating

compile  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