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TS后的violation?

楼主(2012-03-17):
我刚学encounter不久,对CTS还不太熟悉,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在此多谢了!
我听说如果时序分析时出现violations就说明时序有问题,要重新设置参数。疑问①encounter在做CTS的时候,也会布线,它产生的时序报告是不是真实线路的延时呢?
②:我在做CTS之后,打开有关报告发现以下情况:

一。Net / InstPin                         MaxCap      Cap             CapSlack         CellPort            Remark
#
sda
    i2c_wr_inst/sda_tri/Y                   3.738       4.531           -0.793           TBUFX12/Y           M
clk_div
    clk_div_reg/Q                           0.156       0.579           -0.423           DFFRHQXL/Q

*info: there are 2 max_cap violations in the design.
*info: 1 violation is real.
*info: 1 violation  may not be fixable:
*info:     1 violation  on multiple fanin net (remark M).

二。# Net / InstPin                         MaxFanLoad  FanLoad         FanLoadSlk       CellPort             Remark
#
clk_div
    clk_div_reg/Q                           15.000      124.000         -109.000         DFFRHQXL/Q
rst_n
    rst_n                                   15.000      107.000         -92.000
clk__L8_N0
    clk__L8_I0/Y                            15.000      38.000          -23.000          BUFX12/Y             C
n45
    U185/Y                                  15.000      19.000          -4.000           NOR2BX1/Y
show_ok
    show_ok_reg/Q                           15.000      19.000          -4.000           DFFRHQX1/Q
n196
    U187/Y                                  15.000      17.000          -2.000           INVX1/Y

*info: there are 6 max fanout load violations in the design.
*info: 5 violations are real.
*info: 1 violation  may not be fixable:
*info:     1 violation  on clock net (remark C).
请问这种violations会不会影响后面的布局布线、还有DRC/LVS等等的操作?能否继续操作下去,如何进行校正呢?

楼主:
小弟经过时序优化之后,发现上述violation消失了,但仍然还有些violation优化不了,例如报告中还会有: Net / InstPin                         MaxFanLoad  FanLoad         FanLoadSlk       CellPort             Remark
#
clk__L8_N0
    clk__L8_I0/Y                            15.000      38.000          -23.000          BUFX12/Y             C

*info: there is 1 max fanout load violation in the design.
*info: 0 violation is real.
*info: 1 violation  may not be fixable:
*info:     1 violation  on clock net (remark C).
请问这个unable fix violation怎么修正呢?谢谢

网友:
贴得这么乱,有人愿意看吗?

网友:
看的眼花

网友:
只剩一个fanout了,基本来说已经没问题了,如果不放心可以手动修掉。这些问题只会影响你的性能,对后面的DRC、LVS没有影响

网友(2012-04-18):
请问如何修改Encounter中的timing reports,如果有违反呢,该修改什么呢

网友:
这是Clock的fanout 最好手动修掉

网友(2017-06-17):
回复 网友A:

    同问,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8# j同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