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FD中的cycle slip

楼主(2012-03-17):
求各位大牛,目前这种现象有解决的办法吗?
求指导!

网友:
你这个是cycle slip么?是正常的上升沿触发充放电啊。。

网友:
是啊,这个结果很正常啊。

网友:
對啊!我也覺得這個結果很正常。

网友:
这个电路为什么没有对频率纠错的能力?看上去频率差很远嘛,光是对相位纠错是不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是由于相位和频率都不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延长了pll的锁定时间呀

网友:
贴一下你的PFD电路看看,我觉得锁定过程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在频率没有锁定的情况下,对相位纠错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在一张ppt上看到的   想找到相关的文献看看

网友:
在我看来这个离锁定还远着呢。

网友:
PLL Performance.Simulation.and.Design.Handbook.3rd.Edition  在里面搜cycle slip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没问题的,Vctrl如果一直向一个方向变化的趋势,就是减小频率误差,频率精确相等以后,开始积累相位误差的时候,Vctrl会在一个很小范围内波动,暗示已经锁定了,单纯看一个图没什么意义。

网友:
图上是有cycle slip现象——指第一个沿。本来FBclk频率快,应该一直放电的,但PFD的线性范围只有2*pi,于是会周期性的反相充电一下,即图中第一个沿充电一下。

这个现象是PFD传输特性导致的,会导致锁定的过程加长。没研究过这个问题,估计要消除它应在PFD结构上做文章,或者FD和PD分开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谢谢

网友(2012-10-16):
cycle slip指的是,相位差过大,而pll系统的相应迟滞,导致相位积累不能及时纠正的现象。图中,有一段电平升高,就是cycle slip 导致的。改正可以通过,增加单位带宽减小Locking time的方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