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电感 LAYOUT CALIBRE DRC

楼主(2012-03-17):
差分电感 DRC 出现上面的错误  怎么回事呢? 望指教

网友:
应该是在电感连接上用了错误的金属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smic 0.18um 工艺库中的电感 调出来 什么都没做 跑DRC 然后出现这个错误,难道是这个电感本来画得就有问题,是工艺库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库没用过.不过应该不会是库本身的错误.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电感有没有问题;或者打开电感属性,看看有没有什么有关的设置;或者看一下rule文件是不是正确。

网友(2012-07-23):
既然是pdk本身错误,你提交gds附送的DRC REPORT截图说明下就可以了。如果LVS、XRC都没有问题,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