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译uvm库

楼主(2012-03-17):
我再编译uvm验证平台的时候,出现了一个fatal,是说uvm_svcmd_dpi.svh这个文件没有一个外部的指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先在modelsim上把dpi这个文件夹里面的uvm_dpi.svh编译一下啊?要是的话,这个怎么编译啊?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modelsim,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解决办法。如果是10.0以上版本,工具里面应该自带有uvm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modelsim 10.0a,  10.0a没有带UVM的库,从10.0b以后才开始带。我在modelsim下把uvm.sv变编译了,但是DPI库不知道怎么编译!还有就是下的uvm库里example自带的makefile.questa在modelsim下能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我再modelsim下make 例子里面自带的脚本文件Makefile.questa的时候,它报这样的错误:#wrong #arg should be "make_rps_server",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用的10a版本下面是有的,在vsim后面加上-sv_lib $UVM_HOME/lib/uvm_dpi来指定DPI的库。脚本是可以用的,但首先要确保你的uvm库编译成功,我的记录里面就是用了上面的指令,你可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先试试。能不能把你的10.0a上传一下啊,我这10.0a就是在eetop上下的,没有内建的uvm库,得自己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要用vsim -sv_lib $UVM_HOME/lib/uvm_dpi的话,
得先使用g++生成uvm_dpi.so文件,然后放在lib里面,然后才能vsim,否则还是找不到。你仿真能成功估计就是你说的你的版本里面有自带的uvm库和dpi库。
还有就是你用过那个makefile.questa吗?是在modelsim下还是再questa下面?

网友:
哦,有可能我用的是quastasim10.0a,不过现在没有了,是以前公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