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温度计码【已解决】

楼主(2012-03-17):
什么是温度计码?好像数模转换里经常用到

网友A:
我用过的温度码就是没有负数的码,比如说你要表达是-3,-2,-1,0,1,2,3 ; 那么温度码就是0,1,2,3,4,5,6

楼主:
哦,也就是说一般的计数器都是温度计码呗。原来只是一个概念啊

网友:
温度码是没增加一个数量级,只有一个bit的计数变化。。

网友:
thermal meter code should be like the following.
4'b0000 -> 4'b0001 -> 4'b0011 -> 4'b0111 -> 4'b1111
where is
4'b0000 => 4'd0
4'b0001 => 4'd1
4'b0011 => 4'd2
4'b0111 => 4'd3
4'b1111 => 4'd4

网友(2021-05-18):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温度码就是没有负数的码,比如说你要表达是-3,-2,-1,0,1,2,3 ; 那么温度码就是0,1,2,3,4,5,6 ...

请教下4位温度计编码的5怎么表示是1110吗?

网友B(2021-12-20):
温度计码(thermometer code),每次增加一位‘1’,对应的真值表:
thermometer     binary
00000000         000
00000001         001
00000011         010
00000111         011
00001111         100
00011111         101
00111111         110
01111111         111

网友(2024-12-12):
4位温度计码0010表示什么

网友(2025-05-17):
引用 网友B:
温度计码(thermometer code),每次增加一位‘1’,对应的真值表:
thermometer     binary
00000000      ...

请问MSB为啥是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