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精度pipelined ADC片内基准电压的疑惑

楼主(2012-03-17):
关于高精度pipelined ADC片内基准电压的疑惑?在14bit 的pipeliend ADC 中片内的基准源的温漂所引起的基准电压的变化范围是不是也要小于1/2 LSB。但看了很多产品级的说明书,它的测试的片内基准源的温度系数也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不解?求高人指点

网友:
temperature is a slow change parameter which will not affct the ADC perform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那么我在设计片内基准时可以不要过分追求基准电压温度系数而采取相应的补偿技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C芯片上的bandgap本来就不可能做的很准,一般都会有百分之几的偏差
温度系数也会有很大的偏差,仿真时补偿得到的几个ppm或者是几mV或者更小,
实际不会有这么好,一般几十ppm是正常的

网友(2012-04-30):
的确,基准影响的温飘和OFFSET其实是一样的,不过OFFSET可以trim掉,温飘却没有办法

我现在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感觉有的产品里面的datasheet说BG的精度2%,按照他的结果的精度看起来,BG的offset起码要控制在0.5%才靠谱,

更不用说算上15ppm/℃,温度范围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