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那位大师指点一下关于SV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3-17):
最近学了SV验证,准备把之前一个DUT验证一下,用SV写了一个测试平台加到DUT上用Modelsim10.0跑时所有的verilog和SV文件都报错!原因是所以的文件锁包含的`include  busdef.v文件都出错(我把很多可配置的参数都定义在busdef.v中了),也就是包含不进来,busdef文件和SV,verilog文件都在一块!用verilog测试平台跑没有任何问题,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感激不尽!加一点,在所以得SV中都用了条件编译来包含该文件了!

网友:
试试只在最顶层的模块里面用'include包含该文件,能否识别呢?也许要先编译这个配置参数的文件。modelsim里面可以执行这样的顺序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指定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
Kankan路径。用incdir户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用`INCLUDE,把所有文件一起编译就可以了,也可考虑先编译define文件

网友(2016-05-31):
试试把busdef.v的内容放在
`ifndef BUSDEF_SV
`define BUSDEF_SV
//busdef.v的内容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