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多核DSP数据处理部分设计建议

楼主(2012-03-18):
多核DSP核间的数据通信,有一个部件专门用来执行cores之间传递数据的处理任务,疑惑是该部件在接收core的数据和向core转发数据时,该部件和cores如何相连,是采用直接和每个core相连得方式还是采用公共存储的方式相连,哪种跟好点,比如说传输速率、占用资源等方面的对比。我个人比较偏向采用公共存储的方式,就是考虑可能会占用更多的资源,所以现在不知道采用哪个方案。

网友:
松耦合和紧耦合的差别吧,看你任务需求\器件的选型选择合适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器件选用一说,所有的东西都我们自己搞,就是看选用哪种性能速度更快,前提是面积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
看明白了,原来你是问处理器的设计,这个俺们就不懂啦,你不妨研究下ADI/TI/PPC的这些成熟处理器体系结构;国内搞DSP的不多,汉芯被咔嚓了,“魂芯一号”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