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盘为什么不用sata接口这些

楼主(2012-03-18):
sata2、sata3这些比usb2、usb3快很多。
为什么u盘不用sata接口,要用usb这些接口呢。
原因在哪里?

网友:
瓶颈在flash 芯片,USB速度足够。

而且USB的接口在外面,用sata要把电脑拆开用

网友:
应该是SATA接口的成本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那些固态硬盘的存储芯片也用的flash memory。

网友:
E-SATA还可以,普通SATA不行,SATA接口需要单独电源,你也不会希望便携式存储设备上带两个接口吧

网友:
因为不同的主板的sata controller 有差别

网友(2012-05-28):
我想电源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