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M的时钟变成16.777216M的Verilog代码怎么编呢?

楼主(2012-03-18):
如果用PLL的话怎样在设计中使用两个PLL?用两个时钟输入吗?cyclone ii有几个口是PLL的时钟输入的

网友:
用quartus生成一个altpll的模型进行仿真吧

网友:
> How to use 2 PLLs in the design?it depends on your design.

> 2 clocks input
it also depends on your design.

I like clock source as simple as possible in FPGA design.
it's easier/better to get good timing perform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是很懂要怎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