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电路中的internal regulators

楼主(2012-03-18):
求解开关电源电路中的shut down   comparator的输出连接一个internal regulators是什么意思?本人还是学生,不是很懂这个,求高手指教。。

这是电路

这是电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來說是LDO  。  比如外面接12V的power,但IC內部是用5V的device,當然要產生一個5V給內部的電路使用。

网友:
外部还可以ENABLE关掉内部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