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电路结构

楼主(2012-03-18):
今天看到一个电路结构,如下图所示,它是用来给运放提供偏置的....我不理解的是右边那块电路..有什么作用?看上去不像是启动电路...由于不知道管子的大小也没法仿真..希望大家能给点提示或者资料..谢谢~

结构

结构

网友:
功耗好大功耗好大

网友: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刚好借用一下你的这个图。请问,左边的偏置电路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怎么分析?

楼主:
感谢2楼给了我一个方向..左边这块我认为是负反馈..不知道对不对...我这样想的..
直观上来看,忽略沟道调制..假设左边支路有电流增量I...那通过Pmos管的镜像在右边支路上也同样有I的增量..通过电流电压关系可以得到其使得Nmos的G极电压与根号I成比例,但是左边支路上可以看出s极电压与I成比例..总体上左边Nmos管的Vgs是减小的..所以产生负反馈...

网友:
左边是主电路,正反馈,基础电路,我不作叙述。右边是辅助电路,本身就是正反馈环路,同时并联在主电路上。主电路环路增益较低,为了顺利启动,要么给它一个启动电路,要么加大它的环路增益,右边电路起到后者的作用,只要环路增益足够大,依靠mos管d s之间微小的漏电流(pA数量级)即可引发剧烈的正反馈,从而脱离亚稳态。右边电路的另一个作用是生成一个弱的pmos偏置电压。
另外需要指出,辅助电路并不是“共模负反馈”,对稳定偏置电平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整个电路在从0态过渡到稳态的过程中,环路增益逐渐下降,达到稳态后,最终环路增益小于等于1,辅助电路只是使得静态工作点上升了一个台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万分感谢...看来我主电路这边还是没学好...~>~

网友:
good question。以后可以拿出来拷问别人

网友:
左侧电路就是baker书上讲的β倍增基准电路,它的主要问题是当支路中没有电流流过时会进入亚稳定状态,所以需要启动电路,而右侧电路就充当了这个角色。不过右侧电路不仅仅是启动电路,还是个反馈电路,用于保证流过两个支路的电流相等。

但是我对右侧电路有所疑问:右侧电路好像是一个电路的对称拷贝,根据它输入端的解法,相对于单个电路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有个疑惑....这个电路是如何摆脱0电流的简并点呢?如果初始状态电流为0...所有管子都是截止的....如果漏电流产生的正反馈可以使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那不是就不需要启动电路了么(假设我不考虑启动时间的话)..?

网友:
右边类似电流运放,钳制两点电位相等

网友:
好像右侧电路没有解决启动问题,还是有简并点存在

楼主:
右侧电路的确可以加快电路的开启速度...但是无法消除简并点....至于钳制电位要怎么解释?如果两点电位相等意味着左右电流相等,可是Nmos的Vgs不等..这不是互相矛盾了么?

网友:
启动电路还没画出来吧?
启动前,上面做电流镜的P管尺寸比较小,
启动过程中,右边打开,并联2个电流镜,这种加大作用会加速启动过程吗?
稳态的时候,上面电流镜尺寸变大,相应的Vod就减少,会不会牺牲其他性能呢?

楼主:
偏置部分电路的确就这样了...0简并点我也不懂怎么消除的...不过加快启动过程是肯定的..并联上的电流镜增大了本身的环路增益..仿出来启动时间是原来的1/30左右...但是启动之后整个右边的电路除了两个NMOS之外都不导通了...难道右边一整块电路只有加速启动的作用么...如果说能平衡左边两侧的电位..是怎样的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5楼的解释的挺好的。之所以需要启动,是因为我们以前担心在0点附近的反馈不够强,无法脱离0这个状态(原则上0点是个不稳态),现在为这个专门做了个很强的正反馈,所以也能算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反馈的前提是存在漏电流以维持反馈的进一步进行...实际情况中,电路真的不会就卡死在0简并点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加右边这块电路..电路还是能启动的..只是过程比较漫长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了总比不加好,至少从启动角度说。原来也许需要nA的漏电,启动花上s的量级,加了也许需要pA的漏电,启动花上us的量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怎么知道功耗很大的?请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左边环路正反馈,只不过反馈系数小于1

楼主:
还有个疑惑...如果右侧两个电阻上反向并联二极管..那么这两个并联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2012-04-27):
是level—shifter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右边有level shifter的作用?请问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2017-06-21):
其实有一定的启动能力,如果左边有漏电,右边电路中NMOS的gate就是高电平,然后就会有电流流入左边电路。但这个电路应该不仅仅是做启动电路用的,设计成这样应该有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