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教一个esd电路版图,求各位朋友帮助。

楼主(2012-03-18):
各位:如图这是一个esd保护电路,我的疑问是:
1:能否帮我介绍下这个电路的具体原理。
2::之前画esd版图多少用的是mos管来做二极管,这里用的是
  n+的diode,能否介绍其二者的区别,我在什么时候该用哪个。
  (个人认为:mos管的击穿电压比diode小,面积也比较小。}
3:能否说说我这个n+的diode要怎么设计,才能起到
   保护作用,以至于不会失效,(这里主要是正对版图怎么来设计}
4:还麻烦大家给聊聊这个n+和p+二极管有在版图的区别。

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朋友 给予的知道和帮助!!!

esd

esd

网友:
VCNTL应该是接到电源PAD的吧?这里有两条ESD通路,一是通过M4直接向地泄放电流,一是正向通过diode流入电源PAD,再通过电源PAD对地ESD通路流入地。至于用什么ESD管好,这个应该看布局和管的面积吧,我们公司这边用bjt管比较多
个人拙见,欢迎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