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ARM和AHB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2-03-18):
选用ARM的大端模式,数据0x33221100,存放在EEPROM0000~0011的顺序为33 22 11 00,此时我给出地址HADDR[3:2]=00,想整个word将此数据读到AHB总线上,我的观点是总线上读到的值HRDATA=00112233,因为数据肯定从高地址开始读,而同事的观点是HRDATA=33221100,说怎样写就怎样读...
因为我没有太多经验,请教版上大牛们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呢?...着急啊

网友:
你是对的,如果你只是AHB或者ARM选大端,读回来没有按大端变换,就是00112233,如果加上
  hrdata = big_endian? {HRDATA[7:0],HRDATA[15:8],HRDATA[23:16],HRDATA[31:24]}:HRDATA;并且选了大端模式,
则hrdata=33221100
也就是内外统一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因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