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状态机的疑问

楼主(2012-03-18):
目前写的一段代码,包含一个状态机,逻辑功能也全部正确,但synplify综合把这个状态机综合掉了,有必要修改代码让综合工具正确综合出状态机吗?

网友:
可能是状态机的输出没有被其他模块用到或者没有输出到输出端口,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嗯,有可能如楼上所说,第三段没有写,也就是说状态机没有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