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不用工作站看版图

楼主(2012-03-18):
如果想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软件,不通用工作站,看版图,大家都用什么工具?
glade工具听说过吗?
这个工具如何导入tf文件?

网友:
用glade工具

网友:
工具有一堆,要钱的和不要钱的,Win应用程序和Java虚拟机平台的,都有。常见的弊端有:工艺文件,主要是设计层一般很难导入,你得自己手工建层的颜色和填充等等;可能不能承受大的设计,版图大了,容易崩溃,要么就卡。感觉划不来。
你说的glade,可以在这个地方下载:
http://www.peardrop.co.uk/gla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这个工具,我有。
    但是导入版图后,各层都是空的,我想导入工艺文件,之后attach到上面,但是不知道如何可以导入工艺文件。
    是不是就是不可以导入,之后attach呀?

网友:
我没有用过Glade,不知道它如何解释GDSII文件。GDSII文件是有标准的,如果按照文本格式(也可以按照二进制格式)导出,那么你用文本编辑器就可以对照GDSII的格式看了。
对于Cadence的Virtuoso,导入GDSII文件原则上也不需要所谓的“工艺文件”,但是你需要知道设计所用的工艺层(Drawing layer,不是加工的层,两者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这样或者你编辑display,为相应的层设置颜色、填充的模板(图形方式),或者有display.drf,或者哪一个display.drf作为模板。
换句话说,如果你有版图、有display.drf,你也可以根据display.drf在你的新工具下编辑层的颜色、填充格式。

建议你试一下这个工具,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可以看、编辑版图。
    http://www.staticfreesoft.com/
中文介绍:
    http://www.icdeap.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0&Itemid=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试看,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突然想到:你的版图也可能不是最终用于Mask加工的版图,而是那种抽象描述的某个设计的文件,需要标准单元库做完Merge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芯片版图。否则应该能看到一些东西的。

网友(2014-07-16):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你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能告诉我么?我邮箱191296843@.com
拜谢!!

网友(2017-04-06):
you can use skipper to view your layout,it can attech display and techfile

网友:
有下载链接木有?谢谢!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