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0无法使用icfb中的Layout

楼主(2012-03-19):
安装完cadence的ic610后,试着使用了一下,可以打开Schematic,但是无法使用Layout啊,一头雾水,照着教程装的,求助
CIW窗口的错误信息如下: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Layout_Suite_L
(deLicense-3) Could not get a license for Layout L. Trying a higher-tiered license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Layout_Suite_XL
(deLicense-6) Checked out the license for Layout GXL to run Layout L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吗,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應該是 license  不含 layout 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ic610的license吗,传我一个吧,guoxianwei1989@163.com
谢谢~~

网友:
我是ㄧ個版圖工程師 ,並沒有那些東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版图不用这些软件吗?

网友:
通常由系統管理者 super user  ( root )
在管理軟體相關

楼主:
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吗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多找找就能找到了

网友(2012-05-06):
必须 先lmli 才能识别license

网友:
license没有自启动

网友:
求IC610的下载地址和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limi,但是不起作用的
但是schematic可以打开,不知道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2013-12-16):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有大神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4-07-06):
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求大侠指导

网友:
贴出你的环境变量啊,还有输入lmli之后的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