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鸡求问,关于dc综合

楼主(2012-03-19):
report area 中的combinational area和noncombinational area各指什么啊,还有,area单位是什么?

网友:
组合逻辑和非组合逻辑,单位应该到你你工艺库中去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难道面积不是以门的方式给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换算成标准与门
大多设计中,占面积的不是cell,而是Net Interconnect area

网友:
单位是库里定义的。
想知道门数你可以单独写一个与非门综合一下,看看面积,然后自己估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

网友:
combinational area 组合逻辑面积
noncombinational area 时序逻辑面积
面积的单位应该都是um^2
估算门的方法是用总的面积除以一个两输入nand的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