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使用system generator 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3-19):
请问诸位大神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运行结果

 运行结果

模型

模型

楼主:
求助大神

网友:
我觉得你先看SG各模块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或者直接在xilinx的网站上可能会出现向你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19):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不行啊  试过了  后来重装了操作系统才可以  应该跟系统的BUG有关系吧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