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时钟分析,相同时钟域的,不同的margin设置

楼主(2012-03-19):
如图所示,buffer tree中连接两个模块或cell,分别接入各自时钟端口,时钟root名为clk,使用set_clock_uncertainty设置uncertainty为0.1ns,所以module_1和module_2时钟端口的uncertainty为0.1ns,问题:

1、如果module_1需要0.1ns的clock uncertainty,而module_2不需要这么大的clock uncertainty,在PT/NT分析中,我应该如何设置?
2、多时钟多频率分析中,不同时钟域的margin可以通过clock uncertainty设置,那么同一时钟域的不同margin如何添加呢?

网友:
1)uncertainty可以指定pin
2)uncertainty也有设置同一时钟的margin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个时钟域的两个module,module需要0.1的uncertainty,module_2不需要uncertainty,我应该怎么加呢?
set_clock_uncertainty 0.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0.0 [get_pins Xinst_module_2_/CK]

这样的方式吗?

网友:
陈大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