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后端最费时间的是哪个环节啊?

楼主(2012-03-19):
ASIC后端最费时间的是哪个环节啊?

网友:
你要说明是 机器费时间呢  还是人工...?
机器的话  当然是run flow
人工的话   可能是fix setup/hold time

半年没做PR了
印象不很深
请拍砖

网友:
时序收敛

网友:
如果IP多的话,FLOORPLAN特挺花时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sign related,  case by case.

网友:
如果是hierarchy design, partition的时间也许可以排名第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请问9楼,floorplan placement global routing detailed routing,这几个环节中,所耗费时间的比例大概有多少?谢谢

网友:
route and route_o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