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s出问题

楼主(2012-03-19):
小弟刚学ads,按步骤安装的软件,到仿真时出现以下问题,Simulation / Synthesis Messages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circuit set up `SP1'.
    An appropriate license for linear features is not available.  This
    feature must be license before it can be used.

    FlexLM error message: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ltp_intdesrfde_combo
        License path:  C:\FlexLM\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523

Status / Summary

hpeesofsim (*) 371.400 May 13 2011 (64-bit built: 05/25/11 12:47:43)
Copyright Agilent Technologies, 1989-2011.
那位兄弟帮忙看一下

网友(2013-05-20):
都是破解失敗.....

网友(2014-07-23):
破解失敗

网友(2015-11-11):
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了

网友:
我最近刚开始使用ADS2015,也是遇到类似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如上所示,在刚打开软件的时候,会让你选择用哪个License,我之前一直选的是第一个(如图所示),然后就总报错(我的报错是提示 License Requested:  sim_linear)。然后,我选了第三个,就OK了。

    这说明,你要进行哪方面的仿真,在这里你就得选对应的License。

网友(2016-03-15):
回复 网友A:

   求助,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啊,果真如此!!谢谢!!本来换到win10后一直不好用,看来现在得跟着license走了。。。

网友(2017-03-09):
回复 网友A:

    我选这个为默认。现在又因为linear feature的问题,需要再显示,请问你自己怎么弄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lisence manager 里面改变default lisence选择。也选择了第三个,但是还不行。

网友:
我错了,5楼回答的,已经验证,可以解决。如图的改变默认的产品选择设置修为linear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