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 仿真 ready没有输出

楼主(2012-03-19):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下。
我现在再做DDR2控制器的仿真,其IP是Quartus自动产生的,DDR2仿真模型是美光网站上下的。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DDR2的ready信号一直没有输出呢?需要自己手动改哪里吗?
麻烦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指教一下噢~

楼主:
难过,为什么没人理我呢~
难道我描述得不清楚,恳请各位帮个忙哦~
在线等结果哦~

网友:
楼主,麻烦移步:
http://www.alteraforum.com.cn/showtopic-1319-1.aspx

这个是我在隔壁发的帖子,里面是我仿真DDR2的过程。我也是外挂了美光的DDR2 MODEL做的仿真。

网友:
仔细看看altera生成的IP里面的testbench,可能会有答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首先用quartus给出的testbench试试,看看ready信号能不能起来;然后对比一下你的testbench里面的波形与它有什么不同,大部分时候,出问题都是因为时钟或者复位造成的,你可以重点检查一下这两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大侠,具体是怎样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quartus的testbench除了管脚定义,好像什么都没有噢。怎么看呢?

网友:
你看下DDR是否完成了初始化及PHY的校验是否完成,只有上述操作完成了READY才会有效。你波形的最后一个信号local_init_done就是初始化完成的指示(没拉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init_done拉高了,但是ready仍然没有输出哦。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你的帖子发的波形,READY信号是高阻态,有波形了你可以结合代码一层层往下找嘛....对了,我记得除了初始化外,DDR PHY还需要自校验,你查下calibration是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