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suoso导出GDS文件的命令pipo的setfile怎么写

楼主(2012-03-19):
最近使用Calibre验证Virtuoso的Layout时,由于文件比较多,用Virtuoso图形界面导出时,太浪费时间,
pipo命令可以实现非图形界面导出,
使用时,提示用法为:
pipo translator setfile
哪位大侠知道其中的setfile的格式是什么?具体怎么写?

网友:
这个简单,在用GUI操作的时候,会产生一个PIPO.log文件,打开这个文件,最后部分会有一段关于streamOutKeys的描述,将这段copy到一个配置文件里面就可以了。比如说set.file。
然后就可以用pipo strmout/strmin  set.file 来进行steamout /in的操作了。以后每次只要修改文件中相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赶紧试试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set file是在哪个路径下?我找不到哎。。还是自己新建一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建一个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会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已经知道了,不过我是从doc里找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知道ciw窗口,layout窗口中如何自定义按钮(菜单)

网友(2013-04-25):
请问ic614版本对应pipo的命令是什么呢?

网友:
为什么我的提示是:
pipo: Command Not found?
这个命令不是自带的?

网友:
是这样的,我也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导出/入GDS文件时用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根据cadence版本不同会不一样的,
ic51中是pipo
ic61中为strmout和strmin

网友(2013-05-28):
这样弄了之后老是出现说 The SKILL variable ‘outFile’ is not assigned in the template file .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setup file中没有定义要把哪个数据文件的gds导出来
    eg:
    三天reamOutkeys = list (.....
                               '**    .....
                               'outFile    "/path/topname.calibre.db"
                                     )

你再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这句话的代码是定义outFile的路径和名字吧?不像是定义哪个文件要被导出来。还有我想知道能否直接批量导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是否可以批量导出,用skill脚本应该可以吧
    现在已经不做Layout了,自己也就没试过这个,你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啦。

网友(2015-11-17):
pipo命令是不是只是支持51,61下就不能用了,61不支持keeppcell很麻烦哦~

网友(2016-11-09):
61下 我用strmout/in 也没用,谁知道这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