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 warning

楼主(2012-03-19):
见下图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的cdl文件有问题

楼主:
是基本单元的cdl有问题?

网友:
我碰到类似的问题但是自己看不明白,到cdl中也找不到原因。请问高手,这个warning的具体含义?是否可忽略?

网友(2012-07-15):
It can be waived, Thanks!

网友(2012-12-06):
我也遇到了

网友(2013-04-09):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3-05-09):
怎么解决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网友:
是可以waived。应该是在v2lvs时,没有读入相应的verilog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