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ICkit3在线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19):
各位高手,我的kit3能下载程序,但是不能在线调试,报错的内容:
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大概内容是我的设置位错误,下面是我的设置位,请教高手我哪里设置错误,小弟感谢不尽!
#pragma config FVBUSONIO = OFF  //VBUS_ON pin is controlled by the Port Function
#pragma config FUSBIDIO = OFF   //USBID pin is controlled by the Port Function
#pragma config FETHIO = ON  // Default Ethernet IO Pins
#pragma config FMIIEN = ON  // MII enabled
#pragma config FPLLODIV = DIV_1 //PLLO Divide by 1
#pragma config UPLLEN = OFF  //USB PLL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PLLMUL = MUL_16 //PLL Multiply by 16
#pragma config FPLLIDIV = DIV_2 //PLLI Divide by 2  ,
#pragma config FWDTEN = OFF  //Watchdog Tim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CKSM = CSDCMD   //Clock Switching Disabled, Clock Monitoring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PBDIV = DIV_2   //PBCLK Divide by 2
#pragma config OSCIOFNC = OFF   //CLKO Disabled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 HS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 Ov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SOSCEN = OFF //Secondary oscillat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NOSC = PRIPLL //Primary oscillator (XT, HS, EC) w/ PLL
#pragma config CP = OFF   //Code Protec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WP = OFF  //Boot Flash Write Protec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ICESEL = ICS_PGx1//ICE pins are shared with PGC1, PGD1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网友(2016-03-11):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这个选项应该打开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