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稳定性

楼主(2012-03-19):
我现在在测试我们前段时间mpw回来的片子,数字部分是我做的。因为主要是辅助模拟做测试用的,所以也很简单,就一个i2c接口,以及跟

模拟那边接口控制电路。测试了一段时间了,都很好地工作了,可是最近模拟那边反映如果芯片工作时间长点(比如几个小时),就会出现死

机,要重新复位才行,哪位前辈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我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
看是不是异步信号处理不当引起的。之前就有个同事因为这个问题到拷机的时候才发现。

网友:
做一个看门狗吧。如果死机了就重启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异步处理不当,出现亚稳态导致死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