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后没有标准单元库中的门网表?

楼主(2012-03-19):
DC 综合后没有标准单元库中的门网表?例如用到DFFXX,而网表中没有DFFXX module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设计中例化了特殊的cell,但是在你的target工艺库中没有相应的cell?
如果是这样的话,1.找target库中类似功能的cell,手动替换;2,将原工艺库当作link_library读入,在写出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