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眼图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19):
眼图

眼图
这是光接收机的输出眼图,仿真的结果。在buffer之前得眼图是还不错的。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怎样能消除上下的尖?难道是因为buffer的直流电流太大吗,有几十mA。

网友:
上传图片用不着这么大吧?几百K最多了!
打开很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现在正在改

网友:
改成jpg上传

楼主: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
不懂啊,求赐教

网友:
小信号等效线路中高频处有个peak?

网友:
感觉像是加重均衡
但是觉着光纤应该不用啊

搞不懂

网友:
信号幅度才几十mV?好小啊。看着像emphasis

网友:
门外汉,坐等解答

网友:
看上去是过冲太大了,是阻抗不匹配吗?

楼主:
    是的,ac仿真在2G左右有个突起的峰,那是因为加了有源电感,想增大带宽。难道是有源电感的问题吗?

楼主:
信号幅度才几十mV?好小啊。看着像emphasis
引用 网友B:

    因为输入给的比较小,只有1uA,emphasis是什么意思?

楼主:
看上去是过冲太大了,是阻抗不匹配吗?
引用 网友C:

    阻抗是不太匹配,有七八十欧,是这个原因影响的吗

楼主:
小信号等效线路中高频处有个peak?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高频处那个尖峰的问题,去掉有源电感之后,眼图变好了,多谢指教!

网友(2012-06-08):
有源电感的使用要格外注意啊

网友:
阻抗匹配。

网友(2015-12-21):
貌似加了9dB的EQ

网友(2016-03-08):
如果buffer之前的眼图没有过冲,那应该是buffer的emphasis多大。其次输出的幅度太小,芯片流出来很有可能被噪声和ISI掩盖,测试不会来。

网友(2016-06-17):
表示不懂!!!

网友(2017-10-18):
回复 网友A:

   我们很重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