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门控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03-19):
门控时钟可以通过工具自动加入而不需要修改RTL代码,那么工具加入的门控单元的EN端是如何进行连接的?

网友:
综合工具能自动识别RTL代码中的使能信号的。你弄个简单的使能计数器在DC里试试就知道了。比如

always@(posedge clk)
if(count)
out <= out +1 ;

网友:
工具添加需要设计有规律的,你查看一下相应的命令就知道了。
crg的设计就需要手动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