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每支路只有几十nA电流的LDO设计问题

楼主(2012-03-19):
请教一下,要设计一个低电流的LDO,无负载时IC静态电流3uA,这样每支路的电流就只有20-30nA左右,请问有做过的前辈,这样小的MOS管电流到时工作会正常吗,因为之前的设计都是没支路1uA以上。

网友:
你的设想有问题!即使总静态电流只有1uA,也可以保证每支路Ibias=100nA。

网友A:
电路工作没有问题,就是瞬态响应和PSRR差一点,就看你用在哪里了。有过这种例子,带载不超过10mA,一般用用还可以。100mA以上的就免了吧,不太实用

网友:
见过一个spec,静态1uA,输出200mA,不明白用在什么方面的,照说效率也不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这样的论文倒要看看!
不过确实不实用,100mA以上的都会采用DCDC,LDO的效率是在太低了。

网友:
低功耗设计工艺必须稳定,耗尽管经常使用在这类设计中,bias很小电流。
但是漏电必须控制住,需要做隔离式器件。

网友:
20nA-30nA的也是可以的,普通CMOS,大部分管子进入亚阈值区,最好有失配参数跑montecarlo来保证范围。我们用过9nA的,有产品。
不过你枝路是太多了。什么结构啊?

网友B:
不是论文,是人家反向的一个芯片

1u LDO.pdf (1 MB , 下载次数: 3044 )

网友:
看过,谢谢版主

网友C:
回复 网友B:

XC6206我们反向分析过它的产品,里面基准采用耗尽管来设计,结构简单。但是上华的工艺就是漏电,功耗死大,按照1u的标准设计,结果输出电压是对的,静态电流达到200u.这类LDO产品拼的不是电路结构设计巧妙,而是工艺可靠。

网友:
為何會有 leakage current ?????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akage Current的产生从电路结构方面分析有以下几种可能:
1.N-Leak,在不同的N+/Nwell存在不同的电位,在两个有源区之间存在一条固定高电位的底层metal/poly,寄生沟道就会产生。形成不必要的leakage current.同理,P-Leakage也会存在。
2.寄生NPN/PNP,Diode的存在,尤其是开关状态的器件,在高温时leakage很大。如果没有合适的隔离井,这个漏电流会注入在p-sub。
从工艺角度而言:
1.埋层对焦失偏造成隔离井或者NBL等隔离结构不对称,在隔离区边缘产生漏电。
2.寄生PN Juction结构反偏耐压受到注入离子浓度的偏差,造成漏电。
还有很多种情况会对漏电造成影响,待续........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静态功耗与输出功率是不是成正比关系。比如调整管输出电流大,运放的静态电流就要大。
如果不是这样,一般设计两级运放三条支路的静态电流应该多大,是不是与工艺有关?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中。

网友:
另外 CMOS OR BIPOLAR  Simulation operation to 10na ..
但電路會不會因 leakage fail ??
畢竟 spice model 有 I_sub ..
但是高溫下 gate oxide 也是會發生Leakage ..

另外現在HI VOLT CMOS MODEL  到底Self heating 影響會多大 ??
driving  > 500ma  gate driver ..

网友:
nA等级的电流,BW会不会不够?
外接大C才能用吧。

网友:
CSMC工艺不采用耗尽,只是普通工艺,bandgap还凑合

网友:
我觉得整体静态10uA以内(实测)设计还比较容易,1uA只能是仿真通过,实测很成问题

网友:
还是觉得每一支路100nA-200nA比较靠普

网友(2012-06-14):
xiexie lou zhu a tai gan xie le

网友(2012-08-17):
静态电流真的只有1uA吗?号称的几个LDO还真没有,不知道是我测试的问题还是指标有夸张。

网友:
很给力阿

网友:
感谢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弱弱地问一下 “在两个有源区之间存在一条固定高电位的底层metal/poly”指的是什么情况啊?能举个例子说明吗还有为什么开关型器件 漏电流会更明显啊 我是模拟刚入门的菜鸟 麻烦大牛解释一下啊~~~

网友:
总电流3uA,每条支路20~30nA,电路结构似乎有点复杂吧。不过已经过了快半年了,不知道LZ tapeout了没。

网友(2012-12-27):
"在两个有源区之间存在一条固定高电位的底层metal/poly",指的是metal/poly是gate端,兩個有源區為source及drain,這樣就形成field transistor,如果metal/poly電位很高,可能發生漏電流.

网友:
学习了,谢谢那个斑竹的漏电流的分析

网友:
Let me see this Friend

网友(2014-02-13):
microchip MPC1710  LDO 20na
這是如何做
有工作還只吃 20na ...

關掉變 0.1na
不知道 gate oxide leakage current 會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1uA的东西,做出来200uA,这个实在太夸张了!除非版图设计不合理,不然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耗尽管漏电!版图再不合理,也不至于。除非烧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F:

    版图不合理也就50%误差最多了!100%顶天了

网友G(2015-01-07):
回复 网友H:

   它的电路我有

网友:
是生物电子吧

网友(2015-12-07):
楼主最后采用什么结构?有没相关论文呀。。求指点~回复 1# ruixi

网友(2016-12-22):
The attachment is only the data sheet.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反向过一个石英表内部的LDO,每条支路的电流都是几个nA的,用的是0.8um工艺,流片回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2018-03-07):
来看看,这种级别的设计有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I:
厉害了,不知道您是如何考虑漏电流的呢?

网友:
每支路的电流就只有20-30nA左右

网友(2018-07-02):
每支路的电流就只有20-30nA

网友:
非常有用,多谢了!

网友:
这个产品性能还不错, 有可以外部不需要电容的低功耗LDO 参考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提供

网友(2019-01-31):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网友(2020-01-14):
Hi,最终测试结果如何? 还活跃在圈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XC6206我们反向分析过它的产品,里面基准采用耗尽管来设计,结构简单。但是上华的工艺 ...

hi, 这颗有类似的论文可以发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hi, 这颗有类似的论文可以发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J:
可以参考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LDO,功耗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参考flipped voltage follower LDO,功耗比较低

好的,谢谢,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题目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工作没有问题,就是瞬态响应和PSRR差一点,就看你用在哪里了。有过这种例子,带载不超过10mA,一般用用 ...

牛了,那么低功耗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B:
不是论文,是人家反向的一个芯片

这是一个手册吧?不是电路

网友:
比较恐怖。。。这么小电流,瞬态不是变成shi

网友(2020-09-22):
两篇仅有仿真结果的论文,方案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反向过一个石英表内部的LDO,每条支路的电流都是几个nA的,用的是0.8um工艺,流片回来 ...

那有啥小问题?

网友(2022-04-21):
又看了一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