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切寻求帮助,有关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19):
各位高手,我在仿真某一个芯片(整体仿真)时由于里面有振荡器,仿真的速度很慢,即使把精度调低也很慢,一般两三天才能看到结果。像这种整体仿真如何提高速度呢,分模块仿真已经通过了,现在就是在整体仿真?ps:芯片里面的振荡器是不能去掉仿真的。
谢谢各位高人

网友:
多线程试试。

网友:
两三天还可以接受啊

网友:
没到两三星期你就该知足了兄弟
如果保存的是所有点那可以改成保存一些关注点,时间能稍微快点。再有就是尽量用命令行来跑。

网友:
用VerilogA写个振荡器换进去不就快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