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么用RapidIO实现FPGA与DSP通信

楼主(2012-03-19):
FPGA芯片是virtex-5    XC5VSX50T,DSP型号是TMS320C6455(集成了RapidIO接口),请教各位应当怎么实现,最好详细些,现在我是初级,希望各位能够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你在V5里面例化一个SRIO的IPcore,就能和DSP通信了。具体怎么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有相应的设置,建议你还是去看看xilinx的SRIO的UG。还有高速接口物理上serdes信号的调试,涉及硬件,比较麻烦的。

网友(2012-06-11):
目前能做到DSP发FPGA收,FPGA发DSP收有问题,主要是FPGA是发起者那个部分没有调通。可以相互交流一下,我的QQ是 304150939
能留下你的吗??

网友(2012-08-01):
要看你FPGA这端的SRIO是买的XILINX的核还是自己写了。
自己写的话,FPGA这边只是有个物理层,逻辑层要吃透,比较麻烦,可以找两个研究生弄下。
芯片间互联的话可以考虑下XAUI,协议都是现成的,做背板的话也支持交换结构

网友:
观注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网友(2012-11-20):
同关注,那些FPGA直接有自带的核呢

网友:
也在做这个问题,关注

网友(2013-01-22):
somebody has a project example for this?

网友(2013-05-13):
小弟在调用GTX收发器实现rapidio,刚写完初始化状态机,不知道怎么做了,求大牛指导啊

网友(2013-10-15):
求指导!你好,想请教下xilinx fpga rapidio问题,与DSP通信的。目前有个程序是dsp发送数据,然后DSP读回去数据,我想请问下FPGA这边该如何去把dsp发过来的数据读出来啊?敬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
要看你FPGA这端的SRIO是买的XILINX的核还是自己写了。
自己写的话,FPGA这边只是有个物理层,逻辑层要吃透 ...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IPcore 证书是测试版的。
你好,想请教下xilinx fpga rapidio问题,与DSP通信的。目前有个程序是dsp发送数据,然后DSP读回去数据,我想请问下FPGA这边该如何去把dsp发过来的数据读出来啊?
FPGA核这边貌似只给出了底层硬件连接的成对差分接口,我该怎么找到DSP传到FPGA里面的数据,然后把它读出来送给下一个FPGA模块啊?

敬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2018-11-18):
关注这个主题,现在有很多意见实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