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O的PN仿真

楼主(2012-03-20):
我在仿真vco的PN的时候,为什么没有(1/f)^3或者(1/f)^2的点呢,只是一条直线用的是cadence里面的Pnoise仿真,纵轴的表示方法使log。

网友:
谁说没有,仔细量量,10KHz 和100KHz难道不是接近30dB? 100K和1MHz 难道不是接近20dB?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