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PS新建BSB工程没有指定目标板的问题

楼主(2012-03-20):
XPS新建BSB工程时,只有那么几种目标板,比如ML405,ML505等,但是我要用的ML525不包含在内,请问我怎样才能把该目标板加入到工程中呢?

网友:
可以下载ML525的对应的文件到XPS的安装目录下,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板子了。具体你可以看看你的ML525的手册。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我现在只找到了ML509,也就是110T板子的文件,找不到ML525对应的文件。。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怎么找或是发给我个链接吗?

网友:
如果是XILINX的板子,而在XPS里面找不到,一般只有选择CUSTOM BOARD了。锁管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