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verter 并上一个电阻变成NPN? 为什么?

楼主(2012-03-20):
在看pierce oscillator时候遇到这个,下图左上角的inverter和Rf并联用来保证环路增益大于1,加上phase shift 360,震荡,但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inverter和电阻并联可以等效成一个反向放大器呢?等效成NPN. 文档上这么说并联电阻 servers to bias the gate in its linear region. 还说“Each inverter has a DC biasing resistor which biases the inverter halfway between the logic “1” and “0'” states.” 求指教,谢谢!

网友:
你觉得什么是放大器?看看输出比输入是不是大于1?只要是那就是放大器。反相器本身就是反向的。
等效成NPN?这个瞎搞吧,也没看你摘的英文里头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算放大了,进去1出来-1,除了反向,这么理解放大? 这里肯定放大了,如果不放大,就不能保证环路增益了。我说等效成NPN (石英晶体等效成电感),看下图。 谢谢!

网友:
你对反相器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数字的思维上。
对一个反相器做一个DC扫描,横轴是VIN,纵轴是VOUT,仔细看看斜率你就明白了。
大电阻是用来偏置的,让反相器偏置在VIN=VOUT的地方,斜率最大,也就是,增益最大。
能不能震荡其实有很多判断标准,不一定需要NPN加电感的。放大器和晶体谐振是另一个模式。给个gm我就振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从模拟的角度来看inverter说白了就是一个p/n parallel common source am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个我确实没注意到,你说的有一点我不理解 “大电阻是用来偏置的,让反相器偏置在VIN=VOUT的地方。” 这个偏置是怎么理解,为什么Vin=Vout就让他偏置到线性放大区了?
谢谢!

网友:
为了起振,small signal loop gain 必须足够大。并联电阻使得inverter 的输入输出的DC工作电压一样,这时inverter 工作象个amplifier,gm较大。

楼主:
请问为什么输入等于输出的DC,工作电压一样他就是个放大器? 能不能用导线连起来呢?

网友:
这由inverter的输入输出特性决定。Vout vs. Vin曲线在trip point附近gain比较大。
不能用导线连起来,否则出入等于输出(即便是在震荡频率),amplifier 被短路掉了,没有gain, 也没有phase shift,不会振荡。

网友:
大电阻偏置的是DC状态,而AC信号是通过反相器走的。这个类似你对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做AC仿真一样。

网友:
使反相器工作在Vin=Vout状态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你说的最后一句让我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