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如果只有pin没有pad,用offset来固定pin的位置,I/O文件该怎么写?

楼主(2012-03-20):
Soc Encounter如果设计中只有pin脚,没有pad,想用offset来固定pin在各个边的位置,I/O文件该怎么写?
让软件自己save出I/O file,修改后导回去报错bad<side>
我的I/O文件是这么写的:
(globals
    version = 3
    io_order = default
)
(iopin
    (left

(pin name="CLK" offset=5252.5200 layer=3 width=0.2800 depth=0.2800 place_status=placed  )
    )
)

网友:
你的floorplan是几边形?

你用pin editor大体布一下,然后报存一个,然后改,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规则图形,如果规则的话
pin1
offset: 20
pin2
.
pinn
offset:300
这样pin1到pinn就平均分布在20到300之间了,pin后面把放的方向写好

网友:
写反了
offset: 20
pin1
pin2

offset:300
pinn

楼主:
谢谢大家,用pin edit改好了~

网友(2017-05-02):
你load你的实际进去了 你把原点的PIN手动挪到不同的边界, 然后保存pin 的设计, 然后去看你保存的pin 的设计 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