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nios中DMA读取到的UART的数据总是少几个?

楼主(2012-03-20):
DMA采用UART--->存储器的模式,DMA配置为每次读8个字节,用串口助手发送了01,02,03,。。。,08的字节给串口。
     DMA传输完成后,打印信息显示收到数据为:00,00,00,00,05,06,07,08。前4个字节为00
     请问哪位大虾遇到或知道这类问题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在SOPC Builder的uart的配置中,设置为use end of packet;
                         在Nios IDE中向 end of packet寄存器中写入05;
     那么最终接收到的数据是5个字节呢,还是8个字节(DMA长度配置为8)?

楼主:
如果将uart换成fifo,dma读取的数据都是对的